华硕h81t_rev_1.02不开机风扇不转

楼主(2020-03-17):
硬件描述:
主板华硕h81t  bios是winbond  25q64
cpu i3 4570t
内存 4g
硬盘 金杉msata 256g
问题描述:
进bios选择u盘启动,一选电脑就死机,我只好关机重启,问题依旧,故而继续关机重启,最后导致系统彻底死机。
从华硕官网下载bios通过ch341a刷入,并没有什么效果,大神们帮忙看看什么原因,需要怎样维修。
本人26岁,刚刚入坑,求各位大神多多指教,在下感激涕零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竟然感觉无法回答,问的太宽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竟然感觉无法回答,问的太宽泛了

插上电主板的进电指示灯亮,但是开不了机,风扇都不转,我怀疑是bios出了问题,扣电池、刷bios都没有作用,我怀疑是主板有地方被击穿了,不知道我这样分析对不对,大佬关照下

网友B:
这个 直接去硬盘  单板测  故障依旧 就跟换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直接去硬盘  单板测  故障依旧 就跟换内存

我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直接去硬盘  单板测  故障依旧 就跟换内存

试过了,问题依旧啊,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
风扇不转,查触发电路

网友:
你发这些 都帮不了你

网友:
是想找通病就找你主板型号,

网友:
结帖,原因找到了,主板上的跳帽掉了一个,RTC这是电脑的唤醒功能吧,有1-2-3针,正常工作时,跳帽链接1-2针,若出现故障,需要复位就将跳帽接在2-3针上10 秒钟,再接回1-2针正常工作,而我的这个跳帽正好掉了没法正常工作,我就找了一根杜邦线将1-2针直接短接, 成功开机。
可能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常识,但是小白是真的不懂。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谢谢。

网友:
你想学修主板 笔记本不,我有教程,可以0基础入行的,你没有基础讲了你也不会修,这个是主板桥与USB出了问题,插入U盘就死机,感兴趣加Q 649631516

网友:
这种事是要注意一下,还真没注意过,感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