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可以开机进系统 但是主板电源附近发烫

楼主(2020-03-18):
苹果6 可以开机进系统 但是主板主电源附近发烫  这些一边连着cpu 一边连着电源 可是手机能正常开机 进系统  无思路了 求大神帮助

网友A:
这个还不简单嘛  把发热的电容部分全替换  还不好就不是这个位置的问题

网友:
洗干净,烟少熏点,先发热的地方先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简单嘛  把发热的电容部分全替换  还不好就不是这个位置的问题

刚开始没想到 可以拆了 试试 现在机器修的问题多了

网友:
求大神 咋回事 主电源 171 177阻值的点 阻值不对

网友B:
漏电主电源热很正常 不一定就是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电主电源热很正常 不一定就是它坏了

兄弟 可以给下思路吗 现在修成了 电流开机60多归0然后在60多归零反复这样

网友C:
上盖电流,cpu吹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盖电流,cpu吹爆了

那些电容怎么判断好坏 短路呢 他拿二极管档测 阻值本来低 就是短路状态

网友:
上盖没有过去 一直反复开机     虫

网友:
加电就小漏电吗?还是开机后黑屏待机漏电?烧松香 找出发热的电容,去掉或换掉。。。

网友:
这板子这么脏, 洗干净看看是否漏电?

网友D:
兄弟,请问你是怎么处理的,我今天碰到一个,跟这个一样,去掉了那个结果电流变成了开机950ma

网友(2020-04-21):
引用 网友D:
兄弟,请问你是怎么处理的,我今天碰到一个,跟这个一样,去掉了那个结果电流变成了开机950ma

加我znljay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