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35S0-D04

楼主(2020-03-18):
此机器经常不开机,就是开机了也会点不亮,有哪位大神修过这种不稳定的机器,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所有小6脚都换过了?

网友:
不是所有吧,有特定的吗

网友:
开机不亮的时候电流多少?主板有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点亮时2A多,不亮时1.4A左右。。。。。。。。。。

网友:
机器经常不开机,就是开机了也会点不亮,?

不开机的是查下不触发问题所在    要是经常出现的问题就好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