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320I 闪屏

楼主(2020-03-18):
客户拿来一台一体机 联想 B320I  板号:CIH61S V1.0 故障是 开机屏幕一闪一闪,1秒闪好几下.

就这样来回往复,闪下,正常.1秒闪几次.怀疑要不是高压,要不是屏 .替换高压板.还是来回闪.但是高压板确实坏了..在此机白屏时未插数据线光点背光.此屏的左上角
背光黑一块.换了高压以后就正常了.但是还是闪屏.换了一张屏后正常了.屏坏了?我又把屏用点屏板试试..没有问题..屏没有问题.为什么接到此板上就闪.换了一张屏
就不闪..别外这个板还有好多通病. 白屏 黑屏故障 APL5930 坏

  还有这个板很奇葩..有4个BIOS .第一次见这么多BIOS .

网友A:
你也很奇葩,这个帖子昨天发一次,今天又发一次,明天会不会再发一次

网友:
请问有教程吗。。。。???!!

网友:
这个不是有通病 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很奇葩,这个帖子昨天发一次,今天又发一次,明天会不会再发一次

上次发的..我是晚上发的..我以为没上传好..所以又发了一次

网友:
这板子..是否兼容屏..不好吗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机子黑屏换过5930,是个通病

网友:
很明显灯管问题

网友:
换灯管就好啦

网友(点评):
这个是LED背光的。。还发LED 背光更换吗

网友:
结果出来了。。确定是屏坏。。是屏没有坏完。。我用代用驱动板 在点屏,屏有微微的一明一暗。。。现在努力修边板电路的。。

网友:
APL5930太经典了 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