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LS27E360 还有救吗?

楼主(2020-03-18):
  客户拿来就这样了.开机在一瞬间正常然后从下到上就花屏了.就好像扫描一样 加电一瞬间正常.

然后就这样了

怀疑屏坏..先替换驱动板..还是原故障..确定屏坏.检测了屏的供电 升压 负压 都正常.上回修了一片三星22寸屏 是灰白屏.也是屏坏.
  屏号:

  边板号:

  还有救吗?

网友A:
我觉得我可以抢救一下

网友:
可能是程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我可以抢救一下

有屏程序 刷刷试试..有吗

网友:
哪位老师有此屏的程序 给我个刷刷。。不是驱动板的。。是屏的程序

网友:
屏坏了,很难修复了!不用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