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电阻是多大的啊!

楼主(2020-03-18):
板号820-3936-b。这两个通病电阻是多大的啊!

网友:
2.2欧   0欧

网友:
玉林的兄弟,我是贵港时速笔记本配件批发小黄

网友:
高级的问题

网友:
一个2.2 O 一个0O啊

网友:
2.2  0

网友:
这个图纸上标示的很清楚了 2.2  0

网友A:
没有料板的话,这两个电阻很难找到这么小的,

网友:
这样能修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料板的话,这两个电阻很难找到这么小的,

那个是普通大小的电阻好吧 什么主板上面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