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ld屏幕很多雪花。。主板电压测得也正常。。屏幕屏线都换了

楼主(2020-03-18):
x450ld屏幕很多雪花。。主板电压测得也正常。。屏幕屏线都换了。。帮我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晕!帮你看一下还要付下载分:

网友:
测试一下显存有无问题

网友:
桥坏了吧遇到很多测量依稀试试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
雪花点多半是CPU坏

网友:
板载的U,没有别的路

网友:
板载的U就是因特尔坏了,看了还要扣分。

网友A:
公共点滤波不良引起,是不是修过公共点拆掉了电容没有补上引起,曾经修到过。。。。

网友:
检查信号正常不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G470比你的严重,你的是雪花点,感觉像是滤波不良,我的是屏幕不固定位置半屏横线闪 ,现已确定CPU故障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

网友:
换了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滤波不良引起,是不是修过公共点拆掉了电容没有补上引起,曾经修到过。。。。

主板无修。。

网友:
滤波电容我全部换了也一样。。。会不会U坏了

网友:
我也不敢加焊。。。生怕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