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的金河田ATX355WB转下就停秒杀

楼主(2020-03-18):
金河田2个一样的电源一样的故障, 短接绿线空载所有电压正常, 灰线PG 5V正常

上主板风扇一转就停, 我也不太清楚什么问题,先拆开电源,所有电容完好,没鼓包,电源不太会修,没啥头绪,

把另一个电源也拆了看,有一个3.3v供电的电容 1000uf 10v,有点鼓包,换掉后正常带载亮机

接着把另个电源同样的位置看起来完好的 1000uf10v 的电容以瓢画葫也换掉,OK, 都正常了...嗨~~~

还好有个参照电源,要不然直接丢垃圾筒了...

看着保修标签19年4月份,至今20多年了,我的乖乖... 金河田的电源还算不错了

网友A:
金河田电源品质一直很好!电容老化常见故障!负载伏数降低百分之八十都是电容造成!

网友:
这种电源在办公机上还是可以的

网友:
会损坏硬盘的  换个新电源吧

网友:
修好卖了也就20元,我这好多换下来的电源,知道是电容问题,没时间修都丢给收废品的了5元一个

网友: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以前早年的机器 哪怕是组装机 但是那时候的电源 之类的做工不错 么有偷工减料的 也耐用  但是现在的电源真心是没办法 真心没那么耐用了 以前的东西实打实的用料 现在?????

网友:
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时间长了电容失效,过保修期一样,池里面不蓄水,当然浇不了地!

网友:
池不蓄水,浇不了地

网友:
我的金河田用了20多年一直在用,已經加過SATA接口電源線,CPU供電線也加了,才能使用,很好

网友:
修这个很麻烦太密

网友:
我度懒的搞太麻烦

网友:
电源真心不赚钱了

网友:
这算数算得,真对不起小学数学老师。即使是09年的,到现在也才11年呀。

网友:
老电源不用管,大小电容先换完再说

网友:
老电源打开后换电容为正确。

网友:
负载能力差,金河田的电源很多都这样的,你修多了就明白了,尤其是355我见了很多。

网友:
金河田的电源很多都这样的,你修多了就明白了,就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河田电源品质一直很好!电容老化常见故障!负载伏数降低百分之八十都是电容造成!

这个能叫品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