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ptop 14s-cr0052喇叭无声

楼主(2020-03-18):
接手一台HP Laptop 14s-cr0052od开机无显示,刷bios后正常进系统,但是喇叭无声,检查驱动正常喇叭正常,外接耳机声音正常。主板没找到图纸,于是查看声卡芯片是ALC3247,也没查到任何资料,测ALC3247的接喇叭的引脚4个都是0V感觉是不是不正常,一般功放输出端电压应该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吧,但是没资料不知道哪个脚是功放供电。
哪位兄弟有这芯片资料PDF最好有在路工作电压提供上传共享。谢谢。

网友:
各位大神,帮帮忙呗

网友A:
你用主板板号搜,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主板板号搜,行么?

谢谢你的回复。
不行的,版号是这个,你可以试试HEDWIG-6050A2992901-MB-A01(A1)

网友:
板子已修好,详情请浏览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1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