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不断自动重启,显示器不亮,能刷BIOS吗?

楼主(2020-03-18):
(无正文)

网友:
刷了就好,刷一下看看

网友:
问题是不知怎样刷,请教。

网友A:
你若是会刷可以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若是会刷可以刷下试试

估计够呛会刷吧

网友:
不开机就不会刷。

网友:
求大神指导。

网友B:
h61,先刷bios,修好概率大于5成

管他啥毛病,先干bios没错。

网友:
别刷了,h61早就好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先刷bios,修好概率大于5成管他啥毛病,先干bios没错。

开不了机的情况下,是否要把BIOS芯片拿到别的机去刷?

网友:
搭车问一下..手上有一块华硕的ROG M7G ,开机故障是 不跑码,CPU LED灯亮,然后查了一下..发现论坛有类似的案例,说是因为一个RT8065的芯片引起的故障..
给其他人测量过各处电压都说正常..
但是我测量主板上面的vcore点的时候发现没电压..
刷过bios也没反应..

是不是直接更换这个8065的芯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