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交流一下电路板短路的检测方法

楼主(2020-03-18):
请问大家有没有电路板短路检测的好方法?
比如多个电容并联在一起,要确定是哪个电容短路的?

我的思路是,短路的电容,脚上流过的电流大,没短路的电流小,或者没有电流。
如何测量电容脚上的电流呢?当然不好测,但可以测电压。
用万用表测不到电压,或者效果不好。
但精密一点的电压表,可以测到芯片焊盘,铜箔上的电压降。因为焊盘或者铜箔电阻很小,电压也很小的。
给大家示范一下,交流一下想法。
还没有用在电脑维修上实战过,交流一下大家的想法?

电路板短路测试仪 电流电场分布检测仪

网友A:
烧鸡大法就很好使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就很好使了呀

烧鸡大法不准吧
有时候,发热位置不一定在短路处。因为短路处电阻很小,分到的功率很少。
发热的地方,有可能在一些限流电阻、保护、EMI元件等地方,未必在短路点。
你说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烧鸡大法不准吧
有时候,发热位置不一定在短路处。因为短路处电阻很小,分到的功率很少。
发热的地方, ...

没有的,实际维修中烧鸡大法能烧出百分之九十九。短路的地方电阻小,所有电流基本全部从它经过,它会明显发热的。比如19V、5A全部从它经过的话,你算一下经过它的功率有多大。只有个别是烧不出来,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实际维修中烧鸡大法能烧出百分之九十九。短路的地方电阻小,所有电流基本全部从它经过,它会明显 ...

这么大电流,你有没有想过对芯片的伤害,甚至烧坏PCB呢?
我见过短路,把铜箔或者过孔烧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大法不准吧
有时候,发热位置不一定在短路处。因为短路处电阻很小,分到的功率很少。
发热的地方, ...

大部分情况都是准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电流,你有没有想过对芯片的伤害,甚至烧坏PCB呢?
我见过短路,把铜箔或者过孔烧焦的

维修的时候烧鸡我们一般是调1V的电压,开始用1A的电流,烧不出来加电流到2A,然后这样下去就能烧出来啦(会发热,电流小的时候不至于烫手)。不是一开始就上19V5A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电流,你有没有想过对芯片的伤害,甚至烧坏PCB呢?
我见过短路,把铜箔或者过孔烧焦的

那种把主板都烧穿的是主板自己烧的,可不是我烧鸡烧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种把主板都烧穿的是主板自己烧的,可不是我烧鸡烧穿的

恕我冒昧,你通过外部电源,比如1V,灌进去,如果系统本身不上电,你这个地方外灌一个1V电压进去,可能会把芯片其它部分损坏的。
当然,在芯片已经上电的时候,大部分芯片是可以耐压2V以上,但没有上电的时候,你这个外灌的电压,可能就会伤害芯片了吧。虽然实践效果上,似乎并没有影响功能,但芯片其实受到一定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把主板都烧穿的是主板自己烧的,可不是我烧鸡烧穿的

据我所知,很多芯片,特别是精密的芯片,是有上电顺序的。
不按顺序上电,会有破坏性。你用烧鸡,应该无法保障上电顺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维修的时候烧鸡我们一般是调1V的电压,开始用1A的电流,烧不出来加电流到2A,然后这样下去就能烧出来啦(会发热,电流小的时候不至于烫手)。不是一开始就上19V5A的

老司机,从小到大更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恕我冒昧,你通过外部电源,比如1V,灌进去,如果系统本身不上电,你这个地方外灌一个1V电压进去,可能会 ...

在电路没工作的时候灌电压上去是有影响的,比如芯片没主供电的话在其别的引脚加上了电压,可能电流会倒灌导致芯片发烫严重的会损坏。不过这里是说短路,我们只是烧短路的地方,然后电流可以说会全部经过短路的元件回到电源负极吧,短路的元件就成了负载,功率全部消耗在短路的元件上面,让其发热从而找到故障点。我们的烧鸡线比较粗,一般不会烧到自己发烫,只会是元件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司机,从小到大更安全

对头,其实主要还是怕电流太大温度太高一下辣到手,反正我现在是有点怕烧鸡的,可能越老越怕死吧

网友:
这个设备哪里有卖

网友(点评):
X宝有,68元

网友D:
感觉烧鸡这么多年还没烧坏过,毕竟在正常工作电压之下烧,怕的是微短,阻止100以内 加到正常工作电压以内电流也上不去不发热,就不敢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烧鸡这么多年还没烧坏过,毕竟在正常工作电压之下烧,怕的是微短,阻止100以内 加到正常工作电压以内电 ...

或许是有效的办法,但不太严谨,当然维修就不计较这个,修好收钱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就很好使了呀

看来大家还是喜欢暴力一点的方法
不过我觉得烧鸡大法还是不稳妥。
就如大家所说,短路点,是不确定的,电阻也不稳定,可能10毫欧,可能10欧。
如果主板受机械力的变化,导致电阻变化,电压,可能从1V上升大10,瞬间的变化,把主板烧坏,或者伤害其它芯片。
毕竟,工人会去动主板,比如触摸试温,按压,或者发热变形,导致接触位变化,从而电阻也变化,最后导致电流电压变化。
瞬间的,维修师傅都未必能感觉到

网友:
先打值各大电感  然后看下是场馆击穿还是公共点   公共点就直接烧鸡

网友:
你用手機測試電流是做軟件加什麼設備

网友:
这个看起来很不错,是用的什么设备?

网友:
烧鸡大法走起

网友:
烧鸡但是要注意一些事项,比如说3v 短路,你烧鸡就尽量不要超过3v去烧,1v 短路,就不要开2v 去烧,超过原本能承受的电压那肯定会烧其他元件 ,控制好电压,一般不会烧到其他地方

网友:
这个麻烦 烧鸡省事 多块啊

网友(2021-01-05):
链接发一下,搞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