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20-03-18):
接手时待机大,铁皮管子坏62882坏,更换了可以显示,进系统掉电,CPU供电仔细检查过了,

网友:
海绵腐蚀待机电路了

网友:
这个CPU坏的很多,而且乌龟壳不一定换了就可以好,还有小芝麻芯片

网友:
通病,51123外围海绵那里和CPU供电不稳,不行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