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A1151魔改触点/针脚处理指南

楼主(2020-03-18):
Intel官方公布的针脚定义,不相信我的自己去看、自己去测试,不要再问了:
6/7代的LGA1151定义,看Processor Land Information部分
8/9代的LGA1151定义,看Processor Ball Information部分
转载请注明出处及参考出处。
300系主板上任何CPU,包括Xeon,都不需要本文的内容,如果你是300系主板,直接关闭,不用往下看了。100/200系主板上6/7代U(包括6/7代Xeon)也永远不需要动针脚。
假如你不想了解那么多,只想知道怎么做安全,那么直接按照下图操作即可,不要问来问去。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主板品牌属于哪一种(例如七彩虹/梅捷/铭瑄/昂达/影驰/盈通/磐正/EVGA等)
那么按照华硕/华擎/绝大多数来就可以了。

如果你发现不论安装CPU与否都是风扇不转或风扇高速转,那么就说明CPU需要短接,并不是技嘉V星蓝天就一定不用短接的。

下文所说的8/9代特指步进U0/P0/R0,步进为B0的就是7代马甲,针脚定义与6/7代完全相同,可以不做针脚处理直接上机。
可以通过观察CPU背面的电容电阻排列来判断步进是否为U0/P0/R0。

例如看到正式版G5400背面电容排列与i7-8700一致,就表明这个G5400需要进行针脚处理;
看到正式版i3-8350K背面电容排列与i7-8700不同,就表明这个i3-8350K不需要进行针脚处理。
也可以在 Intel ARK 内查询正式版 CPU 的步进信息,可以参考此教程:如何判断LGA1151的微码/CPUID对应什么CPU
做过触点处理的CPU可以在300系主板正常使用,不用去掉。
不要再问“屏蔽2点、3点、5点、25点行不行”之类的问题了,
那些屏蔽掉的点是什么定义,上面文档都给你了,自己去看,自己决定。
供电的VCC/VSS少一根两根对正常使用没任何影响。
自己看不懂,别人说的话又不信,那你干脆不要玩魔改了。

为了方便下文叙述,给CPU照片标上坐标:

上文链接内的 Intel 文档中的很多 RSVD,经过我查阅板厂的原理图(淘宝购得)后发现,其实是跟 eDRAM 和 GT4 核显有关的。
下文提到的“OPC”指的是 On Package Cache,EOPIO 也与 GT4 有关,感兴趣的可以去看 BGA1440 的 PDF,有相关介绍。毕竟有 6770HQ 这种 CPU。
经过我的分析,是 6 代 LGA1151 本来设计有搭配 GT4 核显和 eDRAM 的 CPU,就像 5 代一样。
结果后来砍掉了,可能也不想宣传,那些点位就只好写成 RSVD 了。
但是这个时间点,应该在板厂主板设计好之后,所以相当多的 100 系主板,核显有两相供电,看起来明显多余。
不同板厂对那些无用点位的处理(直接留空,或者接到GND等),造成了上 8/9 代之后,不同的情况。
因为那些点位,在 8/9 代的时候,Intel 给重新利用上了,变成 VCORE 供电了。

关于屏蔽:
以上所有屏蔽的点,都是6/7代与8/9代针脚定义不同的点。
下面是经过大量测试,整理出来的结果:
  • 大部分主板蓝色2点(即AJ30,AK27)不屏蔽会烧断2根针,但烧断针之后也没发现对主板有其他影响,也能正常使用。有小部分主板会直接损坏(原因未知),更小部分(例如出厂已经处理过的魔改主板)不会烧针,无任何影响。推荐屏蔽这2点规避风险。这2点是从VCCOPC变为VSS。
  • 有部分映泰主板紫色1点(即F37)不屏蔽,会烧掉主板1颗很小的电阻,没有其他影响,也没发现影响正常使用与稳定性。非映泰主板可以不屏蔽这点,没有不良情况发生。这点是从VCCGTX_SENSE变成VCC。
  • 技嘉品牌的全部100系主板与部分200系主板(例如Z270-P D3),把红色的点接地了(即F35,G34,G35,H33,H34,J33,J35,K32,K34,L31,L33,M32,这些原本是VCCGTX,AJ29,AJ28,AJ27原本是VCCOPC,AJ26,AJ25原本是VCCEOPIO),造成用8/9代上机的时候,由于这些点的定义变为VCC,导致直接对地短路,烧断1相供电的线路。这种情况开机会闻到糊味,烧断之后主板供电能力下降,但仍能正常使用,无其他影响。烧断之后,线路还可以补回去,用起来与没烧断一样。技嘉主板务必屏蔽这些点,不要赌博,开机糊味不好闻。
  • 黄色5点不屏蔽暂未发现不良后果,可以选择不屏蔽。AJ24是VCCEOPIO_SENSE变为VSS,F36是从VSSGTX_SENSE变为VSS,AK21是由VCCOPC_SENSE变为VCC,AK22是由VSSOPC_EOPIO_SENSE变为VSS,AJ22是由VCC变为RSVD(Intel文档内是RSVD,部分板厂此点仍是VCC,部分板厂留空未连接)。
  • 以上所有点可以全屏蔽,如果不嫌麻烦建议全部屏蔽来保证安全。不光是烧板,也存在魔改烧U的案例,虽然很少见,原因也不清楚,但的的确确存在。我在其他帖子提到过的,上8/9代所有CPU必须屏蔽,也是为了安全考虑,其实B0步进是永远不需要的,我只是怕你们不会判断,也懒得判断,反正B0贴了也没坏处,你可以参考本文做出自己的判断。
  • 屏蔽的材料,推荐在淘宝搜索金手指胶带,有1.xx元包邮的。先剪一块贴在干净玻璃板上,再用美工刀裁成触点大小的小片,用镊子揭下来再粘贴到CPU触点上。
    当然,你用UV绿油,或者剪断针,或者把针压下去都可以,方法你定。绿油是可逆的,很容易就可以清除,不会对CPU造成损伤。
  • 大部分情况下直接烧断针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会影响6/7代CPU的使用,如果主板成本很低,建议直接烧断。

关于短接:
短接的2点,在6/7代的定义中,AB35是SKTOCC。SKTOCC是一个检测脚,主板厂商可以通过检测这个脚是否为低电平来检测是否正常安装CPU。
这个点没有电路连接到CPU内部。但由于6/7代与8/9代的SKTOCC位置不同,8/9代的这个点是空定义,不短接的话,主板就以为你没有安装CPU,所以不能开机。
把它短接到旁边的AC35(VSS),这样主板就会认为你安装了CPU。但由于成本限制以及厂商自己的考虑,不是每张主板都有这个检测,所以有的主板不短接也能用。
这种情况你短接不短接都行。短接对安全性和正常使用没有任何影响,这个脚只会通过一个极小的电流,且与CPU内部没有连接。
大量测试表明除了V星、蓝天、技嘉以外的大部分主板都需要短接,这3个品牌大部分主板不需要短接,但也有例外。
短接的材料推荐淘宝搜索铜箔胶带,买单导的,也有几元包邮的。用剪刀剪出2个触点大小的小块,用镊子扯下来夹到CPU上粘贴即可。
注意确保是导电面朝上,目的是让底座上2个针短路,而不是让CPU上这2个点短路。不推荐双导,因为粘性不如单导强,但效果没区别,也没有危险性。

网友:
收藏了 收藏了。  迟早会用上

网友:
如果弄个视频就更好了哈哈。。。

网友(2020-05-12):
原贴地址!如果是转发,应该备注下原贴出处!

LGA1151魔改针脚处理指南http://www.smxdiy.com/thread-1123-1-1.html

网友(2021-09-10):
魔改了,写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