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商家好无耻,初级滤波线圈居

楼主(2020-03-18):
现在的商家好无耻,初级滤波线圈居然是水泥块………

网友:
正常 必经价格在哪里啊

网友:
100买的电源还想咋样,你花600买个模组电源试试

网友:
人家都明确写了提供的是最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说明了再做就不叫无耻;你要买却抱怨或以次充好卖出去才叫无耻。

网友:
这个不是用来滤波的,那是PFC 功率因子校正线圈。可以减少电网中的无功功率,提升电网的有功功率。
电网中,有很多电能,像踢皮球一样,从电网中传给各个用电设备,又从用电设备再传回电网。在那里来回的踢皮球。
这部分电能是虚的,也利用不上。叫无功功率。不计入实际电费。
PFC线圈,就是用来减少这部分没用的电能波动的。
这个东西是电网的一种强制要求。对应整个电网是有益处的,对于个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有没有它,都一样。不会节省任何用电量,也不会提升ATX电源的带载能力。
所以很多电源厂,直接把它删掉,或者用水泥块代替。
严格来讲,这是过不了3C认证的。但不代表这个电源就不行。
这部分偷工减料,确实可以砍掉成本,又不会对电源有任何影响。杂牌的电源的缩水,不但是缩这个。结构陈旧,半桥拓扑,有效转化率低。
开关管规格低,开关变压器,后级肖特基,滤波电容,都缩。各种保护电路,基本没有。
要么就正常工作,要么就炸。
这种电源,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喜欢的。他可以大幅降低成本。
它大规律占领低端市场,就说明它的成本和市场需求,是十分契合的。
能被市场大规模接受,它就是成功的,即使粗制滥造。

网友:
哈哈哈,水泥已经不错了。这边直接弄上个电容就完了

网友:
自己贪便宜,却怪商家黑?有那么多正规品牌的你为啥不去买?还不是因为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