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思全绿问题求教

楼主(2020-03-18):
爱思读出值和出厂值一样  为什么不是全绿的  求教各位大神苹果7代怎么写硬盘底层可以全绿

网友(点评):
谢谢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A:
直接写码   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写码   写啊

写完了  还是显示修改过数据

网友:
此贴终止  麻烦管理员删了

网友:
好像也有什么都没动过的爱思不绿  原因是硬件生产日期差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