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神们咨询一下

楼主(2020-03-18):
用来修笔记本的可调电源要怎么买? 30V 5A 还是30V 10A?  电流显示小数位3位够用吗?准备入手一台,谢谢

网友A:
5A 的就够了,电流要3位小数,功率要够才行,有些只有低电压才有5A,30V时没有5A的,要看清楚

网友:
现在好多游戏本,5A的电流表已经不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A 的就够了,电流要3位小数,功率要够才行,有些只有低电压才有5A,30V时没有5A的,要看清楚

谢谢。那请问要多大功率才够?在哪里可以看到功率? 如果买30 V  10A的是不是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请问要多大功率才够?在哪里可以看到功率? 如果买30 V  10A的是不是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30 V  10A 的会更好  一些特殊机型 一体机等都可以了

你可以直接去迅维的淘宝商城 买 买之前咨询卖家他会推荐你的

网友:
推荐30V 10A  电流小数点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