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有没有MacBook维修大神指点迷津,USB带电源插入笔记本电脑,然后电脑可能会烧坏哪里?

楼主(2020-03-18):
脑子抽风,因台式机系统崩了,想要复制硬盘里的数据,想到家里有个空的硬盘盒,于是把硬盘拆下来接到硬盘盒上,然后硬盘盒是有外接电源的,电源接上了,用USB插到笔记本USB口,然后…笔记本电脑就黑了,再也打不开,拿去找人检测了一下,说好像是主板上某个地方烧坏了,要换主板,然后当然是没换。打算死马当活马医,请教大神,大胆假设,这种从USB过来的电流可能会损坏哪些部件,有没有维修的可能?

网友:
当然是烧南桥了呀。新款的南桥和CPU一体的,只有换CPU了

网友:
USB都是直接南桥。还是一体桥的。

网友:
直达南桥

网友:
一体的换CPU            分开换桥

网友:
南桥 CPU一起换

网友:
学习了 正要找呢 谢谢

网友A:
别推断了 你找个靠谱的实体店面检测下吧  严重到南桥 轻者usb供电  具体要拆机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推断了 你找个靠谱的实体店面检测下吧  严重到南桥 轻者usb供电  具体要拆机检测

版主上面那位有灌水嫌疑

网友:
当然可以修了啊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查找下供电,个人认为主板上某路电源的问题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