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LX有开机动作无显示

楼主(2020-03-18):
本人对主板维修处于小白阶段,想从修这块板开始深入学习下电脑维修。从鑫智造中找到M5A78L-MLX板相关资料,对照着测了一些关键点:
IO芯片,32.768晶振,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啊,测量下都还正常,1.8  3.3 5V  12V也都有。就是CPU供电的那几个电感和MOS管没电压。
找到点位图,相关电压都是从EPU ASP0903B的芯片里出来的,于重点查了下这个芯片的供电,时钟,VCORE-EN(12V)都 有,就是没有核心电压输出。至此,我就怀疑是EPU的问题了。(芯片已经在路上了)
各位大神支支招,还有可能是哪里或还要测那些点?

网友:
AMD时序看一下咯。很少修AMD的。修英特尔的比较多一点

网友:
学习了 正要找呢 谢谢

网友:
HAH好好    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哎  我也是小白一枚

网友:
群里有很多高手,修主板高手多呀

网友:
这时序看不懂?!

网友:
再来一个,小白一枚,表示不懂

网友:
按摩店的板子没有接触过,有意识的避开

网友:
2.5V查了没,这个容易坏

网友:
已换上,OK了,谢谢大神们指导:kai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