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1C11T显卡LVDS排阻都没有怎么显示?

楼主(2020-03-18):
机型:SVE141C11T
故障:白屏。外接无显示。

查电路各供电正常,能听到进系统声音,怀疑屏有问题,但换屏后故障不变,把原屏接到其它机子显示正常,排除屏故障。
查屏线接口CON9时,19V供电、3.3V供电正常,但无LVDS信号,跑线:
发现CON9的四路LVDS信号连接到两组排阻:
其中:RP1 RP2 RP3 RP4连接到独立显卡。
   RP13 RP14 RP15 RP16连接到桥芯片集成显卡。

问题来了:从实物看,这8个电阻全无,这机子怎么显示的?
仔细看,并没有给人维修过的痕迹,请教各位师傅,哪位手上有此板,看看正常机器是否有上述8个排阻。
谢谢!

此机修复,上传原机备份BIOS,快速开机!

网友:
就是被拆掉了

网友:
楼上好厉害  国外搞来了图片

网友:
楼上好厉害  国外搞来了图片11

网友:
干维修的真的是什么事都能遇到

网友:
先找排阻装上试一试,信号一般不烧屏

网友:
直接堆锡,完美显示!之所以要问这个低级的问题,是因为看到本论坛以前有人已上传该板图片,上面也是组空的焊锡。

为感谢各位,现上传原机备份BIOS。在一楼。
完美快速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