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板号LA-A621P不触发

楼主(2020-03-18):
拆机进水机,有时触发可以过系统,有时不触发,拆机后把进水地方处理后,再也不可能触发了,然后检查隔离保护不过,充电芯片BQ25A控制,这个芯片20脚主供电没有,很高兴,刮开测试点,断线,焊接好后,20脚19V正常了,16脚6.2V正常,6脚2.6V正常,可是4脚不发出24V控制电压,换了这个充电芯片一样不出,最后发现插电瞬间,会出公共点电压,可能不到0.1秒,后级没有短路, 直接隔离管后机了可以正常待机进系统,修不好,头痛

网友A:
我昨天修好一台华硕的,也是没有24V电压问题找到是二级场馆GS结短路,换好就正常了,看其他帖子也有是芯片周围的电容坏了也会引起没有24V驱动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修好一台华硕的,也是没有24V电压问题找到是二级场馆GS结短路,换好就正常了,看其他帖子也有是芯片 ...

测了都正常,不短路,我也担心短路,还换了隔离管还是一样

网友B:
告诉你个秘密 华硕的保护隔离上有个电容是不能随便换的。。。随便换的代价就是死活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个秘密 华硕的保护隔离上有个电容是不能随便换的。。。随便换的代价就是死活不过保护隔离

这个是宏基的,不是华硕的,而且我没有换上面的电容,也不短路,就是不出,也不是不出, 是瞬间出,可能还是保护,但是测了都不短路,直连隔离管可以开机进系统,就是电池不能充电

网友:
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同仁吗,指导指导

网友(2020-05-05):
期待维修结果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