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5 pojie 超级用户 密码

楼主(2020-03-18):
E435 pojie 超级用户 密码,论坛下BIOS刷了,还是一样,各位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刷修改的bios即可

网友A:
你先把硬盘拆了看看有没有密码啦。。。。。联想的密码是专门的密码芯片 刷bios 没用的找一个料板换密码芯片

网友:
只刷BIOS就可以吗 比较幸运

网友:
这个有加密芯片的吧

网友:
这个肯定有密码芯片刷主BIOS是没有用的。

网友:
这个系列的刷普通bios是不行的,以前看帖子有刷专用pojieBIOS,进去关掉超级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硬盘拆了看看有没有密码啦。。。。。联想的密码是专门的密码芯片 刷bios 没用的找一个料板换密码芯片

没接硬盘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机子有专密码芯片ps08

网友:
有个24C开头的码片

网友:
有时是EC带的加密

网友:
tinkpad的都不好解

网友:
我买过x220专门解密码的bios

网友:
这个论坛有专门的这个BIOS,先备份原机的,在刷入pojie的,然后在把原机的刷回就可以了

网友:
有24S08之类的芯片吧  找到它 读下来 找到密码页  然后清除掉密码 保存 再刷回去就可以了 上次解过一次  最后会报0177 重新写个密码进去 再清除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小意思,ThinkPad解密BIOS联系我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