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98 电源不开机,不充电,指示灯不亮,电池正常

楼主(2020-03-18):
一台苹果A1398笔记本版号820-00138-A电池开机正常,电源不开机待机0.076,拆开拿出主板单用电源接通,待机依然是0.076,待机有点高,用手感觉主板,发现充电芯片ISL6259温度有点高,不接电池的情况下应该是常温的,果断换掉,在通电待机正常,几秒自动开机,以为维修好,装机测试,发现显示充电,但是有一点充电指示灯不显示,就没有在意能充电就行让客户取走了,第二天客户又返回说用着突然关机开不开了,于是有打开测试单用电源的情况下又正常使用,充电只是灯不亮,不充电,看论坛都说EC坏了,果断定了料版。拆了EC 重新值球,装到主板上测试还是一样,还是打开图纸仔细看看。指示灯 是有U7000的第五脚反馈到电源接口的,测试U7000的1脚供电正常3.3V 4脚输入0.75V 5脚输出0.75V,这个电压不正常。以为又是EC不行,没办法制定了一个,而且成本太搞,犹豫了,除了不充电,指示灯不显示,其他一切正常,果断排除EC的其他功能应该是正常的,除非是链接U7000的4脚出现问题,但是概率不应该那么大,没办法把U7000拆了,看看是不是EC拉低的。U7000的4脚是通过门电路输出的电压通过一个电阻上啦的,拆掉U7000测试4脚的电压是3.3V,那应该EC没问题,就是5脚引起的。U7000除了一个1脚就是4脚和5脚,于是在待机的情况下把4脚和5脚短接,发现又变成0.75V,确定就是5脚引起的,通过图纸看到5脚直接连接到J7000的第6脚再通过排线连到小板的D1二极管,测试发现二极管不正常正反向组织一样,果断换了,在通电,指示灯亮了,接电池充电电流直接上去了,装起来开机测试正常充电了

网友:
柳暗花明了

网友A(2020-05-25):
料板是哪一家买的 可以私聊给个链接嘛??缺个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料板是哪一家买的 可以私聊给个链接嘛??缺个ec

马云家这东西很多

网友(2022-01-01):
料板上很多芯片都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