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供电管怎么拆?

楼主(2020-03-18):
碰到几块供电管坏的主板的,一块华硕的X79 ,把板子吹的鼓包了才撬下来。一块技嘉的主板,温度高了点,旋转风420度直接把主板上面的一层皮给揭开了。。。。。。。。 今天又碰到一块华硕的X99,这个板子PCB还可以,350度吹了没什么反应,不过管子是动也不动,明天有空上图来给大家欣赏下。

请教在座的各位大师傅,这个供电管应该怎么操作能方便拆下来。目前只有风枪,没有BGA,也没有预热设备和烤箱。

网友:
420吹主板,短时间不会鼓包。估计是吹的时间过长了。吹供电管要先放好的助焊膏,用大的风嘴,再吹个一二分钟就吹下来了。

网友:
别直吹一个地方,要移动,吹管子周围。整体温度上来了在吹管子。吹之前涂助焊膏或者焊油。风量小点,焊油动但是吹不走的状态

网友:
温度高了很容易鼓包的  找个焊接LED的简单的预热板  提提温度

网友:
风力大一点,先吹供电管侧边3-4秒,然后再吹管子。要移动,距离不能太近,远近自己控制。没有焊接经验请拿废板练习,还有很多垃圾风枪的温度指示是假的,虚标....

网友A:
440℃,镊子夹住管子,风枪对准管子快速旋转风嘴,,30-60秒就可以取下,有些特别难取的需要先补焊低温锡再拆。

网友:
有的时候不是你的问题有的芯片烧了 肚子接地的和焊盘都烧在一起啦。。。我是用镊子硬捅下来的

网友:
高端板子用的材料好,其实难拆,很考验技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40℃,镊子夹住管子,风枪对准管子快速旋转风嘴,,30-60秒就可以取下,有些特别难取的需要先补焊低温锡再 ...

谢谢指导!!!今天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440℃,镊子夹住管子,风枪对准管子快速旋转风嘴,,30-60秒就可以取下,有些特别难取的需要先补焊低温锡再 ...

个人感觉补锡不如上助焊剂,这样导热更快

这种玩意就是散热面积太大了,主板会迅速散热。所以底部如果有加温平台,其实非常容易拆掉的

网友B:
你的问题重点是用的旋转风,修主板显卡要用直风、直风、直风。。。。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工具不齐不好好   就一手烙铁 一手用热风枪吹,这样干热风枪就不需要太高温图  300就可以了

网友:
只是时间久点,耐心多点,芯片会乖乖整下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重点是用的旋转风,修主板显卡要用直风、直风、直风。。。。

:dizzy::dizzy::dizzy:
我特地买的FR811

你说要用直风 直风 直风

我哭了

网友:
按照各位大神的指导,用风枪420度转啊转,然后左右手换,吹了一会。很快很顺利的就拆下来管子了

然后上次拆坏的边上又练手拆了两个很成功

网友:
重点来了,拆要修的这图片块主板上的炸管

功败垂成,因为这管子炸了,昨天用镊子搞了一下,把渣都清理了,焊盘掉了两个,不过离的很近,底板没事好修应该。

问题是这管子前面这个大铜片,吹不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特地买的FR811

你说要用直风 直风 直风

旋转风拆供电管费劲,加热时间长主板容易鼓包,实在没辙可以风枪加烙铁一起搞,注意要加焊锡膏,这样好拆一点。如果修得比较多还是备一把直风枪吧,我原来也是用旋转风,修电脑很费劲。留着修手机吧,或者直接转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旋转风拆供电管费劲,加热时间长主板容易鼓包,实在没辙可以风枪加烙铁一起搞,注意要加焊锡膏,这样好拆 ...

哦哦,是这样啊,好的,谢谢指导啦。过几天再选一把直风的风枪试试看

网友(2020-04-17):
引用 网友C:
哦哦,是这样啊,好的,谢谢指导啦。过几天再选一把直风的风枪试试看

的确,我看有人说360度左右,我拆一个显卡MOS管,来回转圈,起码5分钟没动静,板子都快糊了,估计管子拆下来也报废了。 这东西要多练,适合自己个,我也是打到420、430度左右,几十秒就下来了。短时间相反不会损坏管子和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