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700 换桥

楼主(2020-03-18):
各位大佬给看看,Y700-15ISK的主板南桥短路,拆下来准备换一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板子都是灌胶的,取下来的时候有掉点。大家给看看这个掉的这些焊点,再换上还能好吗?有哪位有这个机器的点位图,版号是NM-A541,给看看谢谢了!!!

网友:
点掉的不是一般的多,温度高了吧。哈哈,不过看上去都是无用点,直接做试试吧

网友A:
点掉的很多 你一个一个的看看 是不是都是空的

网友:
感觉没戏了,掉点有点多

网友:
掉点有点多做个试试吧!这一般都是空点

网友:
我看有点要补的

网友:
这不需要点位图,直接用眼睛SEE 有没有掉点,掉了就补线,漏铜就补绿油,慢慢玩

网友:
有好多点需要补,需要仔细查看有多少有用点。空点可以忽略。

网友:
要补   估计成功不了

网友:
这掉的有点多啊!眼神不好的我表示亚历山大

网友:
这个不需要点位图吧,放大镜+眼力+手工

网友:
掉这么多点,直接放弃吧,不要挣扎了。这种板换一个也不贵,直接订货吧

网友:
掉点是正常的,一般掉点都是空脚,你这个连不是空点的脚都掉了肯定是用吸锡线拖成的后果,一般我们是不用吸锡线的。下点功夫花点时间补补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难搞,好不好还要试

网友:
看得出很多是掉空点。

网友:
目测 CPU板 掉了一根线

网友:
感觉一半掉点了。。还有一半是好的

网友:
   掉这么多 点     还是  放弃吧 !~~ 别折腾了 ,   下次 有黑胶的要 换 可以找我   !~~~~~~~

网友:
用铣床直接把芯片铣成粉了就不掉点了

网友:
大兄弟你这吸锡带拖得有点猛啊,连了这么多锡

网友:
放大镜挨个看看吧! 不过看上去。好多空点。应该问题不大。费点时间。

网友B:
兄弟你这bga不过关呀

网友:
好像大部分是空点  空的 不用补

网友:
头痛的问题,不知为何,有些人做不掉呀

网友:
目测就行了,大部分是空点。

网友:
太严重建议换主板比较好

网友:
看的头都大了,

网友:
只要信号线短的飞线,空点不管!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bga不过关呀

灌胶的我很怵头,取灌胶的BGA芯片,有什么要注意的给说说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掉的很多 你一个一个的看看 是不是都是空的

取灌胶的芯片,有什么窍门吗?给说说呗,我碰到这种灌胶的芯片极头疼……

网友:
拆黑胶最好用测温线放到芯片底部,温度达到225度直接就弄下来不会掉点的,

网友:
取黑胶其实很简单  温度高一点 爆锡了取就不会掉点

网友:
运气还不错,居然换上后好了,只机器换上南桥后也没有刷bios,就好了

网友:
你这技术真厉害是不是硬撬的吧,别修了直接报废吧。。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芯片在哪里买的 要买工厂的桥吗

网友:
掉了这么多,楼主还是放弃吧

网友:
带胶的是不太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芯片在哪里买的 要买工厂的桥吗

在淘宝买的啊,我买了一个工厂的还有一个测试的,当时也是怕做不好就买了2个,只用了那个测试的做上就好了,实在是运气不错,工厂全新的那个还没有用呢,留着给其他客户用吧嘿嘿……

网友:
只能等屏线过来看看了

网友(2020-07-01):
直接上掉点都空的不影响

网友(2021-06-04):
大动作啊,桥CPU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