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VGA 8800 ULTRA 点不亮

楼主(2020-03-19):
卡到了,但是开机不到一秒自动强制关机,只要把显卡供电线拔掉了,可以通电。到底在哪里出问题???供电短路? 有一个发霉 有一个电阻掉了 它们有什么关系?

网友:
提供实物图。。。。我用酒精刷一刷 还是不行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吧?

网友:
先打下12v对地试下吧

网友A:
掉一个件都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一个件都不行的

补超小的电阻 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超小的电阻 可以点亮!

你说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