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存槽更换

楼主(2020-03-19):
求助一下大佬,本人想更换坏掉的笔记本内存槽DDR4 用金卡思878dd热风枪拆焊台,风枪调速调温多少合适?小白一枚不专业望见谅。

网友A:
我的风枪经常在350-400之间

网友:
要在背面拆.不能正面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风枪经常在350-400之间

大佬,风嘴用0.7mm-0.8mm可以不,风速调多少合适?

网友B:
直接吹下来换新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吹下来换新的呀

大哥,我就是准备直接吹下来准备换新的,所以问参数啊,温度,风枪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