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笔记本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0-03-19):
版号lt41 skl  mb 14292-1 448.06701.0011开机进系统提示正在充电对话框,立刻不充电,对话框来回闪退,电池客户从网上买了一个电池,装上还是不行,最后主板充电供电电阻变质,10欧姆变成1OK,更换就好!

网友:
谢谢分享  下次遇到就有数啦

网友A:
你这个焊工有点敷衍啊

网友:
看电咱应该是供电的吧

网友:
这种属于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焊工有点敷衍啊

没有敷衍了,以前的电阻小,我换一个大一点的10欧姆电阻,电阻耐受力大点,电阻两端刮刮,照片看着不好,实际焊接没问题。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不充电都与电源周围电路阻值有关

网友:
下次遇到就有数啦  谢谢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碰到了就可以参照一下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充电电阻坏

网友:
充电周围一顿测

网友:
高手真多!学习了!路过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这个芯片供电有问题不是会引起不通电,不过隔离保护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