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10S-13IKB开机黑屏

楼主(2020-03-19):
今天同行送过来一台机 联想710S 说开机黑屏 接机测试 果真 拆下主板 看反正面没有进水 和外伤 就想到了BIOS 开刷 看到咱论坛上 有此BIOS 刷上 无果 便把原机BIOS刷回  试外接 可以显示 难道屏坏了 (提醒大家此机屏不好拆)最后确定 就是屏的问题 换上同型号屏就OK 大家如遇到 此机开机黑屏 先外接试试 避免走弯路

网友:
谢谢分享  下次遇到就有数啦

网友:
应该是没有背光吧.

网友A:
搂主这情况,我一般下先换屏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搂主这情况,我一般下先换屏再说。

开始 真没想到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