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游匣15-5577 大短路

楼主(2020-03-19):
一看就大短路  以为又是某个电容问题,结果这个机器 让我大失所望。    拆机果然 主供电短路!  结果老办法,烧鸡吧 结果3.3V  3A电流 烧了老半天 也不见哪里发烫,换位置烧也一样。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   把能经过的绿波电容全拆,MOS管全拆,结果还是短路。  现在我真没有办法了。  现在怀疑该不会是板层短路吧。   请问各位师傅,遇到我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排除哪里短路的方法吗??   快帮帮老弟吧!

网友:
加大电压啊

网友:
烧机呢,发现哪路短路就直接低电压烧机看看

网友:
有半层短路的情况  我之前遇到过 到5A都烧不出来

网友:
对地是不是完全为0啊

网友:
这就麻烦了  不好修

网友:
烧不出来就麻烦

网友:
说实在的,有点同情你哦,我也不会的

网友:
拆烧    有些桥短路或者桥焊盘短路烧不出来

网友:
对地为零怎么烧!

网友:
烧的时间长点。也是一个方法。

网友:
是不是显卡供电的PQ51复合管,你查一下。刚刚修到一台短路的。

网友(2020-06-17):
   这个机器基本都是南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