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10d的hp8s36烧了

楼主(2020-03-19):
像这种短路,一般是哪些地方,排查的话从哪里排查起。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
这里烧了估计CPU也保不住了

网友:
你这个太白额

网友:
这烧的是什么供电?如果是CPU供电的话测一下CPU是否已经挂逼

网友:
额,我看出来了,这是广达代工的,板号应该是DA0什么的,最爱烧CPU了

网友:
烧的太严重了 先清理掉坏件 在用绿油处理下面露铜线的地方  一步一步慢慢弄

网友:
有点惨,管子都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