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1 REV2.2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3-19):
故障不触发,此机器只有图纸,没有位置图所以找配件非常麻烦。为了技术人员减少时间特意写出此贴。
过程就不复杂的阐述了,PCI-E脚A11待机没有,A11是Q66过来的,Q66得3脚无电压。3脚是下图Q69的2脚(此管为PNP)过来的。Q69的1脚为高电平不正常,U8A一脚低电平正常,是P_EN信号引起

直接测量这个信号-DEPSLP无电压,桥收到PCH_DPWROK才会发出,测量为0伏

测量Q35的2脚有0.62V正常,3脚5伏,开来是这个管坏了,更换解决。

网友:
谢谢分享案例 论坛里大神太多了

网友:
谢谢老铁正需要呢

网友:
感谢分享 涨知识了

网友:
这块板我也好好看看

网友:
不错,逻辑清晰,配图细致,感谢分享。

网友A:
Pci-e 的a11不是复位吗?你修的是不触发,请教这之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
上次修一个H61M-DS2   不触发  测量好久也是Q35坏,B级0.89  没有拉低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e 的a11不是复位吗?你修的是不触发,请教这之间有什么关系?

说错了是B10

网友B:
待机电压没也来,,,,,有图没,,上传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压没也来,,,,,有图没,,上传来

图纸论坛有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希望以后用的到

网友C:
Q35的2脚有0.62V正常,3脚5伏,判定这个管坏。这是什么歪理邪说啊?不要把这类歪理邪说无凭无据发上来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35的2脚有0.62V正常,3脚5伏,判定这个管坏。这是什么歪理邪说啊?不要把这类歪理邪说无凭无据发上来好吗

你给我普及普及Q35怎么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给我普及普及Q35怎么导通?

2脚有0.62V正常,3脚5伏,根本就是正常待机态。除非你拆下测量3个脚的两两阻值,任何2脚有短路或无穷大你才可以判断它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