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刷机可以过,白苹果重启

楼主(2020-03-19):
单板开机也会重启,各位大佬帮忙看下这个重启数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检测不到电池,3分钟重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不到电池,3分钟重启

不是的,换了个大音频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换了个大音频就好了

换大音频呀,少见的案例,这种日志一般是和充电相关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