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p_a#信号的解释的疑惑?

楼主(2020-03-19):
这个信号有可能之前就已经为高电平,也就是说这个信号会按不同设计需要来配置,但这个信号永远不会在SLP_S3#之后有效。

我理解是这个信号是可以定义的,可能待机时候就为高,或者触发后,为高。

但这个信号永远不会在SLP_S3#之后有效。”这句话何解?不会再slp_s3之后,何解?不能理解成,触发后为高么。

网友:
应该就是假设这个信号高电平有效 那么待机时为高 触发后就肯定是低电平才是正常的

网友:
找到一段解释,9系芯片的
SLP_A #: active sleep circuit (Active Sleep Well, referred to as ASW) emitted power bridges on signal for turning on the power supply module ME If the motherboard supports AMT and turn on the AMT function, this signal will be generated before the trigger; turn off the AMT function, the signal timing and SLP_S3 # consistent. If the motherboard does not support AMT, SLP_A # is not used.
我理解就是说AMT功能打开了,SLP_A#就是SLP_S3#之前就有,AMT关掉了,就跟S3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