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6V3L显示器白屏

楼主(2020-03-19):
大佬们,白屏,飞利浦图标都不显,这是驱动版问题还是逻辑板呀

网友A:
你这照片像是蓝色屏啊,有别的驱动板的话代用一套上去试试呗,可以用别的一套驱动板+电源板上去试试,如果可以显示,应该就是驱动板问题了,如果一样,那得看看屏电路了,特别是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照片像是蓝色屏啊,有别的驱动板的话代用一套上去试试呗,可以用别的一套驱动板+电源板上去试试,如果 ...

好的  谢谢咯   我拆一套板子试试,开机logo也不显示

网友:
屏坏了,记得好像屏升压电路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万能板上去就懂了的,备个万能驱动板

网友:
白屏,先测屏供电电压。

网友:
量屏供电  ,看看是不是屏供电问题 ,在换驱动板看看

网友:
直接更换显示的就行了还维修啥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们指点,问题找到了,屏排线虚焊了,已经解决

网友:
测量屏供电先,逻辑板保险两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