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3437-B 暗屏

楼主(2020-03-19):
前日接手一台A1466暗屏无背光,  820-3437-B 暗屏,刚好有一台一样笔记本在我这里维修,进水机已修好,把这个屏接到此机上,发现屏幕是亮的,确定是主板问题,给客户报价留下维修,500大洋
隔天查图纸点位图,屏接口处pphv_sosw_lcdbklt无电压,再查升压芯片 U7701
pp3v3_so PP5V_S0均正常,SMBUS_PCH_CLK  SMBUS_CH_DATA也正常,BKL_EN 3.3V正常,
PPVIN_S0SW_LCDBKLT不停跳动,不正常,此电压来自Q7706,经测F7700电压正常8.6V ,EDP_BKLT_EN,BKLT_PLT_RST_L均正常,

Q7706坏了?感觉不像,电压不停跳动,看到图纸上有个电容C7782   0.1UF,拆下,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再上电,电压出来了,屏也亮了,此机修复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高手

网友:
苹果的这个地方总容易出问题 暗屏大部分都是修这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也算秒修,赚了

网友:
秒杀啊,高手,mark

网友A:
EDP_BKLT_EN 这个信号来自于CPU  我这边有一台是没有这个电压 导致电感无电压 能不能帮忙看解释下下 是不是CPU坏了啊

网友:
c7782漏电 导致q7706 不能完全导通?

网友:
我有一台,从去年修到今年,我还在研究呀

网友:
c7782漏电 导致q7706 不能完全导通

网友:
0.1uf电容导致的,多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DP_BKLT_EN 这个信号来自于CPU  我这边有一台是没有这个电压 导致电感无电压 能不能帮忙看解释下下 是不是 ...

你这个可以拉个电压过去试试

网友:
捉得很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可以拉个电压过去试试

强拉机器不显示

网友:
怎么会是电容的问题呢,短路了?

网友C:
怎么会是电容的问题呢,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进过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是电容的问题呢,短路了

漏电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D:
排除Q7707,R1430是否短路了吗

网友:
修了很多 都是 升压芯片 坏的比较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排除Q7707,R1430是否短路了吗

发过去交换 说CPU板层问题 宣布死刑

网友E:
能修苹果的都时大城市的师傅,我们这小县城苹果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修苹果的都时大城市的师傅,我们这小县城苹果很少

现在也修不起太高的价格,不过苹果还是挺多的,现在手机也在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