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机械师 机械革命 雷神 mb gk5cn6x v1.1

楼主(2020-03-19):
神舟 机械师  机械革命  雷神 等等都是一样的板子    mb gk5cn6x v1.1  谁修到这个机器或者手上有这个板子的兄弟  帮个忙     我手上一台进水腐蚀了一个电阻   不知道阻值多少    R218已经掉了   R203有点发黑     麻烦有的帮我量一下   可以收费   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问就是1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就是10k

老板手上有这个板子?    R203阻值多少

网友:
实在不行换个大点的

网友:
这笔记本坏的却是很多

网友:
只能帮你顶下了。我也没有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吧,找不到就测量看看是不是上拉电阻,上拉电阻直接K级别的都可以

网友:
我要是遇到这样的,就先放一个10k左右的,然后再100k,多试几个

网友:
我取下来测量

网友B:
我是原厂,加我微信1377608024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原厂,加我微信13776080246

键盘进水了

网友:
非常感谢老板   老板发财

网友C:
老板能留下联系方式吗?

网友:
结论:此机已经修复     进水腐蚀 不触发   开关脚没有电压断线  万用表戳R216可以触发  直接飞线到开关板  ,以为修复成功,才发现插充电器可以触发   单电池触发不了     重点不在这俩电阻上       重点在俩电阻边上的电容C641输出端 才是触发开关  后来仔细观察发现断线了挖开飞线   问题解决     非常感谢论坛好心人图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板能留下联系方式吗?

老板能帮我量一下 R187 R194 R186 R315 吗我的也是进水

网友:
电阻只要不是一端接地的,可以找个0欧姆电阻和10K的电阻都装上去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板能帮我量一下 R187 R194 R186 R315 吗我的也是进水

明天给你量   告诉我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天给你量   告诉我位置

麻烦老板了。

网友:
  R187    25k           R194   60k               R185    50k         空没装           R315  0欧

网友:
这个板子显卡供电对地阻抗量过吗?  是不是就是很低直接对地了?

网友(2020-07-02):
刚好修到这个板 R218 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