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000穿孔维修

楼主(2020-03-19):
华硕Y5000穿孔维修

【故障机型】  Y5000
【故障版号】X507UB
【故障现象】很明显PCB已经完全破裂,是客户自己因不熟悉电脑螺丝孔的位置,将螺丝上错导致的穿孔
【故障分析】这个是肯定要进行挖孔飞线处理了,
【维修过程】这个板子是广东的帅哥寄给我的说论坛有点位让我看下能不能搞
这个我就信心满满的说你直接寄过来吧,货到了以后当我拆开主板的一瞬间我就懵了,
虽然论坛虽然有点位,可是我们都知道只有原件图,可没有PCB走线图的啊,然后我就陷入了沉思,话都讲出去了,总不能不给人弄吧,然后我就胆大开始往下挖,没错,是挖,但我挖着挖着,就直接给挖穿了,
这个时候我是一点也不慌,反正来的时候不开机,哈哈,。
上边是来之前的图片,
这个是我挖完开始补线的时候的,这个我是花了重金从某宝专门买了料板来给这个板复原的,
下面是我补好以后的图片
下面这个RTC的一个电路发现与EC也是短线了, 然后我就直接飞了一个线
这个是纯手工的一个帖子,基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其实我就是来整点分的
就是不知道找我修主板的那个小哥看到此贴以后会对我有什么看法
维修结果:

网友:
哎呦我去 牛人 学习了

网友:
终于修好了

网友A:
厉害   都买了料板了,  干吗不直接换片好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   都买了料板了,  干吗不直接换片好板呢??

要是换板的话,就轮不到我了,兄台

网友:
只看不加分好意思呢?兄台们。

网友:
牛人,维修的很仔细

网友:
楼主好牛x,这样的都能修好,

网友:
你头像真好

网友:
这个技术要好才行

网友B:
卧槽 老哥修手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槽 老哥修手机的吧?

拆我都不会拆

网友C:
你是运气好哦,我仔细看了,板层中间还有断线,是屏信号线到CPU的,有两条断了,屏接口有一组电容是无穷大,刚好又通那个洞的中间断裂处,找不到CPU哪个点就飞不来了。要是有料板应该可以修复,不过同行价才百来块没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运气好哦,我仔细看了,板层中间还有断线,是屏信号线到CPU的,有两条断了,屏接口有一组电容是无穷大,刚好又通那个洞的中间断裂处,找不到CPU哪个点就飞不来了。要是有料板应该可以修复,不过同行价才百来块没搞了

我这个中间有4条线,基本都飞好了,有一根没找到,没管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中间有4条线,基本都飞好了,有一根没找到,没管他
就表面几条好飞,怕就是板层断线,你那个洞没我那个大

网友:
楼主真强大,这样也可以,看来我自愧不如啊!

网友:
卧槽...真的太牛逼了.
真的是纳米级维修工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