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000穿孔未解决

楼主(2020-03-19):
客户螺丝打穿了,按论坛补线之后发现USB可以亮灯,就是屏幕不显示,没有高清图无法确定线路是否都对了

网友:
历害了!板子都打穿了,这是用了多大的劲!

网友:
楼主你的线没有补好哦

网友:
第二张很多线断了

网友:
还是线没补好。。。。找个点位图跑线一点一点搞把

网友:
如果你能找的一个这样的板子,对着线跑,应该还有救。没有的话基本没戏

网友A:
这个位置应该还有线没有接好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1966-1-1.html这里 有一个也是断线 ,你参考下

网友:
锁螺丝锁成这样,板子打到了也就罢了,还打穿了,真是为难我们这些维修员

网友C:
这板子常见打错螺丝穿孔的,一般断4条LPC总线和供电一条,你没补齐线路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么严重的  楼主在仔细看看线路

网友:
板层有断线 上面是小线走的 中间100%多层线 修不好的  就好比苹果料板钻孔一样

网友:
一个一个去测亮屏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1966-1-1.html这里 有一个也是断线 ,你参考下

本人在这里

网友:
你是运气好哦,我仔细看了,板层中间还有断线,是屏信号线到CPU的,有两条断了,屏接口有一组电容是无穷大,刚好又通那个洞的中间断裂处,找不到CPU哪个点就飞不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应该还有线没有接好

这几条都是LPC线,断了是不会跑码的,但是外接有显示,内屏不显示,已经找到问题了,板层中间有线路是去屏幕接口耦合电容那边,没料板无法飞线是到CPU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常见打错螺丝穿孔的,一般断4条LPC总线和供电一条,你没补齐线路

这个补齐了,LPC没补齐是不会亮USB键盘灯的,外接都可以显示了,只不过板层中间还有断的,我测了屏幕接口有一组无穷大,到CPU里面的,刚好又通洞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