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维修流水贴

楼主(2020-03-19):
F1A55-M LX PLUS        1.02        复位灯闪,不跑码        PQ312 +1.2 APU实测为0.3,偏低,PU301的7脚0.3左右,偏低。        更换PU301(RT8120D),7脚电压正常。
GA-H61M-DS2        3.0        触发循环掉电        TQ1的S级CPU_VTT为0.3V,偏低        Q9的C级VTT_EN被拉低为0,直接拆掉Q9,正常为1.05V。正常开机TQ1的G级为4V。
A770E3        6.0        不跑码        缺内存供电,通病排阻        更换风扇接口和内存插槽之间的103排阻
B85M-V PLUS        1.01        15秒关机        USB OC#信号问题,没有3.3V电压        UR84 472电阻的一端断线,没有5V供电,导致没有S USB OC#34 无电压,将UR740的5V接过来就好了
ICH61MI        1.1        不跑码        1.无CPU供电 2.无复位        CPU供电开启受控于QN2,更换后有开启电压。无复位是因为VR_READY被MN28拉低,直接拆掉,正常跑码(位置都在CPU风扇接口附近)
GA-H61M-S2-B3        1.0        不触发        1 .不触发,RSMRST#电压无,所以不触发。2.触发后掉电,因为无VTT_EN,所以无CPU_VTT        拆Q58解决不触发、拆Q9解决掉电
M4N68T LE V2        1.0        不跑码        各供电正常,有复位不跑码        换BIOS旁边的822排阻
915GV-M7        1.2        不跑码        缺内存供电,U38 供电开启正常,无输出。        U38 RT9202坏,用FP6321代换成功,用RT9214代换不行,电压0.75V。
L-IG41M3        1.1        进系统无法识别USB BIOS下能识别        USB_OC 信号问题,电压0.2V。        更换U47 U48

网友:
感谢分享 快修就靠这个了

网友:
感谢分享 就靠这个了

网友:
对新手参考意义很大,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应该还有好多干货,期待你的下一集

多多分享

网友:
这种好资料来一打

网友:
分享很好的维修经验,值得表扬。

网友:
给楼主加鸡腿。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让后面的少走弯路

网友:
感谢感谢,好人多多

网友:
新手来访 谢谢赐教

网友:
非常感谢啊  谢谢分享这么多

网友:
太好了希望能遇到用到

网友:
新手全靠这个才能快修了.

网友:
联想IH110MS主板维修流水贴

网友(2020-05-12):
要找到电路图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
这样效率高,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