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无法打印(不能正常打印)故障的12种解决方法

楼主(2020-03-19):
  打印机不能打印大多是由于打印机使用、安装、设置不当造成的,病毒、打印机驱动损坏、打印机端口有故障也会导致打印机不能打印。当打印机不能打印时,以下12种方法基本能够解决问题。
一、打印机没有处于联机状态导致打印机不能打印
在大多数打印机上,“OnLine”按钮旁边都有一个指示联机状态的小灯,正常情况该联机指示灯应处于常亮状态。如果该指示灯不亮或处于闪烁状态,说明联机不正常。请检查打印机电源是否接通、打印机电源开关是否打开、打印机电缆是否正确连接等。

二、重新开启打印机
  如果联机指示灯显示联机正常,请先关掉打印机,然后再打开,重新打印文档试试。此操作能清除打印机内存中存放的打印文档数据并能解决许多问题,但有时这种方法会导致打印输出混乱,需重新启动系统后才可正常打印。

三、将打印机设置为默认打印机
步骤如下:
1.单击Windows“开始”菜单,指向“设置”,单击“打印机”,打开“打印机”窗口。
2.右键单击打印机图标,系统弹出快速菜单,单击其中的“设为默认值”。
如果“打印机”窗口没有当前使用的打印机,请双击“添加打印机”图标,然后根据提示安装打印机。

四、打印机处于暂停打印状态导致不能打印
方法是:在“打印机”窗口,右键单击在用的打印机图标,然后单击以清除“暂停打印”选项前的对号“√”。

五、磁盘可用空间低于10MB导致打印机不能打印
如果可用硬盘空间小于10MB(一般指C盘),必须释放更多的空间才能完成打印任务。这时,请单击“磁盘清理”按钮,然后在“要删除的文件”列表框中,选中要删除的文件类型,单击“确定”按钮。

六、增加打印机的超时设置
检查或更改超时设置,步骤如下:
1.在“打印机”窗口,右键单击打印机图标,再单击“属性”。
2.单击“细致资料”选项卡,在“超时设置”下增加各项超时设置。“未选定”项是指定Windows等待打印机进入联机状态的时间,超过指定时间之后就将显示错误消息。

七、本地打印机端口设置不正确导致打印机不能打印
步骤如下:
1.在“打印机”窗口,右键单击打印机图标,再单击“属性”。
2.单击“细致资料”选项卡,在“打印到以下端口”框中,确保已将打印机设置到适当的端口。最常用的端口设置为“LPT1”,也有打印机使用USB端口。

八、程序生成的输出不正确导致不能打印
要确定程序生成的输出能否正确,能够采用通过其他程序打印文档的方法验证。我们新建记事本文件,键入几行文字,然后在“文件”菜单中,单击“打印”命令,如果能够打印测试文档,就是原来你使用进行打印的程序有问题,请重新安装程序。

九、打印机驱动程序损坏导致打印机不能打印
有时,打印机驱动程序可能被损坏,从而引发不能打印文档的错误。我们能够重新安装合适的驱动程序,然后再打印。
1.在“打印机”窗口,右键单击打印机图标,再单击“删除”,然后单击“是”按钮。如果系统提示“删除这台打印机的专用文件”,请单击“是”按钮。如果系统提示删除默认打印机,请单击“确定”按钮。
2.在“打印机”窗口,双击“添加打印机”图标,打开“添加打印机向导”,单击“下一步”按钮,然后执行屏幕指令。

十、BIOS中打印机端口设置为关闭导致不能打印
BIOS中打印机使用端口应设置为“Enable”,注意早期的有些打印机不支持ECP类型的打印端口信号,这时应将打印端口设置为“Normal”、“SPP”、“ECP+EPP”方式试试。

十一.系统感染病毒导致打印机不能打印
检查是否存在病毒,用杀毒软件杀毒试试。

十二、端口、打印机电缆存在问题导致打印机不能打印
1.打印机电缆连接能否牢靠如果计算机间接与打印机相连,要确保连接计算机和打印机的电缆两端都插对插牢。如果使用打印切换设备,请先绕过切换设备,将打印机间接与计算机相连,然后尝试进行打印。
2.测试端口连接将打印机连接到另一个可用端口,重试打印文档,如果能够打印则表明原端口损坏。
3.测试打印机电缆换上另一根打印机电缆,然后重试打印文档,如果能够打印则表明原电缆损坏。

打印机无法打印是打印机最常见的故障,一般情况下,以上方法能够解决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建议到专业的打印机维修机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