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没反应,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楼主(2020-03-19):
  一台液晶显示器,外置适配器型,不能开机,指示灯不亮,按键无反应!

按键无反应,主要有三种可能:

1、电源板故障:电源输出电压过低,使驱动板得不到足够的工作电压,自然驱动板也就无法工作,按键自然没反应。本机外置适配器,故还有可能是外置适配器的原因!
2、按键板问题,比如按键损坏、线断、电容漏电等,导致按键不能正常产生跳变信号,使单片机收不到合格的开机信号。
3、单片机没有工作或者单片机损坏。电源板输出了电压到驱动板上,并不代表单片机就一定收到了工作电压,同时单片机的工作电压往往还不止一个,同时还有时钟、复位信号。或者单片机损坏,收到了开机信号,却没有做出相应动作。

测量电压:

该显示器外置适配器,输出一路19V,正常。
驱动板上的芯片,是单片机,单片机的最常见的标准供电是5V,所以这块驱动板上,肯定有19V转5V的电路,同时还会有其它如3.3V、2.5V、1.8V、1.5V这四个电压中的一个或二个,这是驱动板的常见标配电压了!
测量电压2.3V很明显,这个电压,不是标配电压,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
2.3V的控制产生芯片为MP1430,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BUCK电路,其输出电压不正常,维修思路很简单:

1、负载短路,这个可以通过打电感的对地数值、示波器测波形、断开后级负载的方式来判断;如果不熟悉正常数值、无示波器、不方便断开后级负载。
2、反馈电阻损坏。
3、芯片问题。

  芯片加焊后,输出电压变为5V,故障已修复!

网友:
有思路的维修    很好的案例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芯片最好换一个,有些芯片老化了,热一下就好,冷了就不行了

网友:
分析很详细,最后为什么加焊就好了呢,引脚脱焊了吗?会不会是芯片本身性能不良,时好时坏?

网友(2020-05-08):
维修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好久没弄驱动板了。

网友(2020-07-05):
楼主在教书育人。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