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k诊断卡不停的闪

楼主(2020-03-19):
h81m-k开机诊断卡不停的闪,无法点亮。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内存电压,桥电压,总线电压等都要说出来才能分析。

网友:
无图无真相,至少给个实物图发析方便吧

网友:
电源输出不正常,+3.3v输出在2.1--2.5v间不停调动,+12v输出在8.1--8.9v间不停调动。

网友:
是哪里短路了?是不是IO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