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0-30笔记本,上电有待机电流,不触发

楼主(2020-03-19):
联想G40-30笔记本,上电有待机电流,不触发。

上电有待机电流,本人不是很会修笔记本 ,所以就胡乱修了一下,没想到居然修好了,开心的收钱。直接上图说吧

ACLU9/ACLUO  NM-A311   REV  1.0     2014-03-12

修了一下隔离电路,发现不是隔离电路问题。然后直接下载一个bios  刷机。

接上开关,还不不亮机,本打算放弃,过了一会,有电流0.5A左右,接上接盘发现过质检了,我心里就知道能亮机了,果然接上屏幕,亮机了,不一会就自己灭了。还是很郁闷,想想不对,把开关拔了,用万用表开机(一笔接地,一笔触主板上插槽开关第四脚),电流又刷刷的上去亮机了,再也没有灭屏了,心想肯定是开关小板上出问题。果断拆掉小扳上一个类似三级管的东西,(这个三极管是霍尔效应开关,是一个传感器来的。估计是盖屏幕下来待机用的)。再插上开机小板,这次成功了。

不要这个小东西就行了,没事不影响使用。

这款bios 也有了 G40-30   G50-30  8M都合适的
我刷的就是G50-30DE BIOS  独显

各位给点下载分。

G40-30 独显8M

网友A:
学习了谢谢分享,开心收钱

网友B:
霍尔开关有时候也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霍尔开关有时候也会坏的,

坏了 不要休眠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分享,开心收钱

你也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我遇到一台这机器开关坏的,开关已经烧黑了,就自己接了跟线到开机按钮

网友:
学无止境,维修的电脑多了,经验和技术水平相应的就提升!

网友C:
好久没见过这种自改的电流电压表了

网友:
呵呵 很多修机的都不用开机板  找问题

网友D:
你这个电源比新买的好多了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果然高手,去掉的元件是干什么用的?

应该是电脑待机休眠用的,霍尔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见过这种自改的电流电压表了

以前自己做的。很好用的,比新的耐用,不会因为电脑短路烧坏的

网友:
牛,修东西还是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源比新买的好多了

不觉得自制的一定比成品好。

网友F:
坏了以后是不是休眠以后不能唤醒?

网友:
引用 网友F:
坏了以后是不是休眠以后不能唤醒?

是的,也不能休眠

网友(2023-10-03):
这个磁控管板子上都有 随便找个板拆个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