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一条线怎么修

楼主(2020-03-19):
一台方正科技的液晶显示屏有一条线,请问有谁知道是那里坏了,怎么维修.

网友A:
屏内压线问题,需压屏机伺候

网友:
有压屏机 就压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内压线问题,需压屏机伺候

没有压屏机怎么修

网友:
没有压屏机怎么修

网友:
这个故障大多数人都没机器搞,只能看着发呆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显示屏就便宜处理了,

网友:
19寸的,就不要修了,成本贵,,没有意义了

网友:
换显示器吧

网友:
横线没有竖线好修,成功率要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