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遇神机 实在没有思路了 求助论坛大神!

楼主(2020-03-19):
接一台老机器,联想G450,故障是掉电重启。跑鲁大师基本是几秒钟就掉,一般撑不过十秒,散热排除 主板 内存 CPU 硬盘都换了 BIOS也刷过 所有外设都不接 除了机器自带的屏幕 故障还是依旧 但插一条内存且插在任意插槽又不会掉 实在没有思路了 (客户是两条1GDDR2的内存,试过上单条2G的内存  也掉电重启 ) 更邪门的是 淘宝发的主板 不管上两条还是一条内存 只要跑鲁大师 都掉电重启 我都怀疑发的主板有问题

网友A:
在接着换板子,应该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没多少钱吧 费这个劲为什么不直接换板?

就是换了板问题还是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接着换板子,应该不贵

拿过来时间有点长了 再发板估计客户等不了了 所有求助论坛看是否有遇到过同样奇葩问题的 给点思路修板

网友:
换撒热器试试啊

网友:
散热没有问题 已经排除了

网友B:
我想问下楼主是用什么电源适配器测试的.什么都换了,就差没换电源.

网友:
这种就不好修了。便宜机器,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感觉还是散热的问题,鲁大师测不出有些显卡的温度

网友:
这个应该不管BIOS的事儿 有可能显卡 的问题  G450 老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还有北桥

网友C:
为什么不换块CPU试试 换了板子还掉电 直接怀疑CPU有问题啦。

网友:
之前看过一个帖子也是说只要开鲁大师都掉电,开其他没问题。他叮嘱客户不要用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换块CPU试试 换了板子还掉电 直接怀疑CPU有问题啦。

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楼主是用什么电源适配器测试的.什么都换了,就差没换电源.

直流稳压电源和适配器都试过

网友:
遇到这种奇葩的问题也是够折腾人的了,不行就继续换板子吧,客户等着急用也没办法,毕竟机子存在问题,他拿回去用也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种问题就替换法,系统换没?

网友:
我认为这种故障应该是供电问题,测主供电波波看看

网友:
独立显卡坏了,跑不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