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希沃MT11不触发实修案例

楼主(2020-03-19):
收到贵州客户4台希沃MT11-1模块,前三台为短路通病秒杀什么可说的!重点说的这台故障为待机灯亮3.3 5V正常不触发,通过跑线基本故障确定在EC IT8772E和南桥。最后断开87772E 42脚有电压,不断开无电压基本故障锁定南桥!更换不良南桥(但可以触发,事先加焊过南桥),更换后跑0.5A电流与更换的不良桥故障一致,初步判定为南桥损坏!等待采购南桥,故障90%几率修复!

感谢江苏同行指导,平常这个模块我基本很少遇到信号级维修!

网友:
补充:南桥都不便宜,所以我采用已判定损坏但可以触发的南桥做实验配件!

网友:
实在太厉害了,又学会一招。

网友A:
这牌子都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牌子都没听说过

居然没听过希沃,希沃隶属于广州视源股份,全球电视机70%板卡都是由视源设计研发和代工

网友:
希沃嘛初中学校用的教学机

网友:
这个是电视机的板子???

网友(2020-04-18):
求图纸有吗?

网友:
别想了,怎么可能有!

网友B:
通病,开关板断线,和南桥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开关板断线,和南桥电容

您也修希沃吗?

网友(2020-05-29):
有没有BIOS?我想找BIOS。我的触发无显

网友:
主有主板,如何开机哟?

网友(2020-08-01):
楼主,也有希沃的主板要维修吗

网友(2020-09-25):
这是啥牌子,,,,,,,,,,,,,,,,,,,,,,,,,,,,,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个品牌的

网友(2020-12-02):
我感觉这个机器的隔离保护那边设计的有问题  我遇到一个的一个 电源烧了。自己接个19没待机 有个MOS管的隔离没过
自己跑线路发现那个电路设计的有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我有哪没跑到。反正就我跑到的设计就绝对不会过 然后我就拆了MOS管 能过去了

网友:
实在太厉害了,又学会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