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那位大神会修1060显卡

楼主(2020-03-19):
进系统了,就是不显示,有会修的联系微信15353660522

网友A:
GPU 空焊 要么 PWM 供电有问题  温度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 空焊 要么 PWM 供电有问题  温度控制

压过了不行

网友:
先看一下几个大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VGA接口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基本上能修好。

网友:
比较快捷的方法就是用测试程序,就可以基本确定问题是在GPU/显存假焊还是电源问题了,然后就对症下药。

网友:
找我修吧

网友:
显示器亮绿灯不显示?

网友:
没过保修。送去保修吧。稳赚

网友:
我也是进系统代码43不显示,不过我那个是核心虚焊了

网友:
加微信932113909专业显卡维修

网友:
这块显卡还没过保吧,三年质保的就坏了

网友:
我要一块1050ti也是这样,加焊了十分钟好了

网友:
怎么判断进系统了?楼主描述清楚才好帮你

网友:
显卡一般暂存愿意开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