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PCSDMBX-237,症状:

楼主(2020-03-19):
VPCSD MBX-237,症状:可触发,开机屏幕会一亮,然后立刻进入休眠状态,黑屏,开关键闪黄灯,必须合上本子,再次翻开本子,才可以再次开启电脑。此时,开关键绿灯,进系统黑屏,有时有图像无背光,外接显示器ok。请问各位前辈,此问题应该从什么方面查?(初学者)PU9(3/5v转换)PU15(过压保护)在哪呢?学习…  #VPCSD mbx-237 疑难问题求助#

网友:
目前确认问题的症状是:使用电池会自动休眠,使用适配器不会自动休眠。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19V、5V 线性都有,按开关,无法触发…请问处理的思路怎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