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惠普CQ43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20-03-19):
我自用的笔记本电脑,刚开始学,开机待机电流014,二位半显示电流表,是不是待机电压高了?开机马上显示电流660左右,基本上停留660左右的电流,偶尔上到708,偶尔又高点能亮屏,但现在基本上是不亮屏了。查各大电感只缺CPU +VGFX_CORE电压不出来。摸南桥较热,因为没散热装置,应该是正常的吧?新手不懂别笑话。呵呵。另外摸到一个MOS管有点热,看图纸但那一组电压是正常的。另外问下待机时总线电感0.04v是正常现象么?

网友:
先刷BIOS,试下。

网友A:
待机究竟是0.14还是0.0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究竟是0.14还是0.014

老实说,我也不懂。所以才上来请教的

网友B:
不是供电IC问题?

网友C:
拿过来 只要不是换BGA ,修电路  50块钱给你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拿过来 只要不是换BGA ,修电路  50块钱给你搞定。。。。。。。。。

兄台,我不是等着用的机器,我是拿来练手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台,我不是等着用的机器,我是拿来练手的。呵呵

嗯要是专业做维修的 建议把电流表换个数字的 自己看起来也方便
在系统的学习下主板的触发相关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供电IC问题?

知道SVID吗?知道VGXFCORE是什么电压吗?VCC COER是什么电压?这些一定要搞想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知道SVID吗?知道VGXFCORE是什么电压吗?VCC COER是什么电压?这些一定要搞想清楚。

vcc core字面大概就是核心供电,svid是cpu供电芯片连接cpu的线路?vgxfcore这个有些懵。请指教!也是核心,但不知道是哪个核心。

网友:
饼哥在实地等你

网友:
哈哈,现在时势不敢去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cc core字面大概就是核心供电,svid是cpu供电芯片连接cpu的线路?vgxfcore这个有些懵。请指教!也是核心 ...

集显供电,HM6X HM7X,一般都是先出CPU核心供电,后出集显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集显供电,HM6X HM7X,一般都是先出CPU核心供电,后出集显供电。

请问这个电压不出维修思路?刚查到是集显看到您也回复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电压不出维修思路?刚查到是集显看到您也回复了,谢谢。

留个联系方式,一起研究一来?

网友E:
断电测下电感短路不哟

网友F:
可调电源也上图啊   多上几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电测下电感短路不哟

电感有30多二极体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调电源也上图啊   多上几张图片

上了,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