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这个副电源变压器去哪里买呢?用什么样的代换?航嘉磐石600

楼主(2020-03-19):
请问它的规格型号是什么呢?从哪里拆一个换上去还是去淘宝买?

网友A:
这个就没有卖的!你可以找个坏的拆

网友B:
电源都修  厉害了   我这边电源坏直接给他换一个二手的   几十块钱

网友C:
自己拆了绕线,多数是在引脚的地方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没有卖的!你可以找个坏的拆

拆一个代换有什么讲究参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都修  厉害了   我这边电源坏直接给他换一个二手的   几十块钱

想掌握一点硬件维修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拆了绕线,多数是在引脚的地方断线

这个不好弄吧?看样子那些胶布都粘糊了

网友:
它的副电源IC是TNY278PN

网友D:
去拆一个脚数同样是9脚的副电源变压器装上去就可以了吗?

网友:
自己拆开重新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拆一个脚数同样是9脚的副电源变压器装上去就可以了吗?

变压器有参数的!

网友:
同意电源维修吕说的,以前修电源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变压器要考虑电流电压功率,连接组别,同名端,变比,效率,电感线圈要考虑感抗,电感量,通过负载的能力,所有线路板上的东西都要考虑外形和体积大小,引脚定义,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啊!

网友:
这样的电源没有太多的研究意义了吧,没有同样的,估计难找,主要是电源不贵

网友:
实在想修的话!建议拆了重绕!副电源也没有几个绕组!

网友:
这个还真没现成的卖,既然是锻炼动手能力,就拆开绕吧,开关变压器最大的好处就是没多少圈

网友:
厉害了,通过别人描述能算出多少匝

网友:
16楼是如何算的?

网友:
中学物理课本上有

网友:
原来是这样,变压器坏了,网上是没有得买的!

网友:
没有买的,一是自己绕,这个要求技术高,二是拆同型号的,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E:
虽然变压器旁边塑料烧黑了也不见得一定坏了。你现在是没有福电压还是没有什么呢?这类变压器淘宝估计悬。

网友:
先拆开看看。漆包线糊了没有。在量量有几组。初级阻值有点大

网友:
液晶高压板变压器 烧了 我都是看绕组代换

网友:
一个电源而已,干嘛非要换变压器,直接换个电源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变压器旁边塑料烧黑了也不见得一定坏了。你现在是没有福电压还是没有什么呢?这类变压器淘宝估计悬。

没有副电压。我量了,它的初级都都断开了还有TNY278PN的4脚快烧断了

网友:
看起来好恐怖,一般都不修

网友F:
淘宝有的,还很多

网友:
这个感觉修好   也不太耐用

网友:
可以找个同型号坏的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有的,还很多

能发个图出来吗?在哪个店买

网友:
买个二手电源吧,参数很难找到一样的,劳民伤财。

网友:
修这个给你建议:1、拿样品去电子城找卖变压器的配。2、拿坏的去修电动机的地方叫他帮你重绕线圈,只要你出得起价线,他也愿意帮你做。3、自已买个千分尺和绕线机还有铜线、绝缘漆自己在家拆开绕线。

网友:
修这玩意没有意义,除非你一天修个几十上百件,不然时间成本 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拆了绕线,多数是在引脚的地方断线

我把这个变压器接通了,是在引脚的地方断了线。

网友G:
要不就是 5v变压器,要不就是大管推动变压器~,都是通用件可以带换~~
............变压器一般都坏的很少很少~。
...........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不就是 5v变压器,要不就是大管推动变压器~,都是通用件可以带换~~
............变压器一般都坏的很 ...

我就是那万分之一

网友:
自己拆开绕一个